MPPT控制器有些疑惑是在这个板块吗

楼主(2015-03-04):
新人来请教,目前在做一些MPPT充放电控制器的任务,有些疑惑想请教,不知道对应咱们21ic的哪个版块,应该属于电源技术部分吧

网友A:
什么问题 可以发来大家看看

网友B:
MPPT控制+充电的芯片可以参考如韵电子的CN3791,CN37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PT控制+充电的芯片可以参考如韵电子的CN3791,CN3722

谢谢,我现在是在TI的c2000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可以发来大家看看

大概就是产品的主核芯片,TI的C2000哪款类型,做的是路灯的MPPT充电控制器,PV端150V,700W左右,三路buck电路,再考虑一些通信和IO口分配的问题,我现在的想法是28035,不知道版主有什么更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