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美 NMOS输入与输出存在1.7V压差,搁置一天后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3-04):
NTK3134NT1H FET,N-CH,20V,890mA,W/ESD,SOT723,HF,ONSEMI,用于4.35V单体聚合物锂电池,电芯电压3.875V,Mos管输入端电压与电芯电压一致,但输出只有2.1V,存在1.775V压差,搁置一天后,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一致,自动恢复正常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初步分析可能是Mos导通异常,或者是Mos管引脚虚焊引起的接触不良,但目前经过振动测试和再次长时间搁置后不良现象无法再现。

网友A:
注意是否助焊剂、清洗剂的残留吸潮导致。

楼主:
有这种可能性,我做实验看一下,Mos管内部结构问题是否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楼主:
高温高湿实验后,不良现象仍没有再现,Mos管周围有打UV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温高湿实验后,不良现象仍没有再现,Mos管周围有打UV胶

晕,早怎么不说,显然是胶在没有完全固化前的绝缘电阻不足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