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脉冲的功放电路, TDA2003A的应用? 需要双电源吗?

楼主(2015-03-04):
看到TDA2003A的资料, 有这样一个典型应用电路, 我有个正负脉冲的信号.要通过这个电路来放大, 在当前这个单电源供电的前提下,
Pulse_out处,可以产生同样的正负脉冲吗?
期待高手指导. 模拟菜鸟急需指导.@hotpower @tyw @maychang

斗胆@各位老师.

网友A:
你使用了电容隔离直流,那么输出直流分量会是0. 如果你的脉冲是正负对称的没有问题,否则0点会发生偏移。

楼主:
脉冲是正负对称的.

网友B:
1脚加偏置

楼主:
有没有可能不用加偏置? 仿真了一下.加正负脉冲在输入上, 居然输出了正负脉冲. 是什么情况呢? 求解.

楼主:
可不可以理解是tda2003内部的偏置起了作用.将信号电位进行了太高.所有不用加负电源供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脉冲是正负对称的.

“脉冲是正负对称的”
仅正负幅度相等还不够,必须正方向和负方向宽度也相等。否则仍将如2楼 戈卫东 所说,零点会偏移。

网友D:
你的脉冲经过隔直流电容后就出现延时了,输出端不可能再现输入端的脉冲原型了。要驱动脉冲,应该用ULN2803等芯片。

网友E:
弄那复杂!…改双电源供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是正负对称的”
仅正负幅度相等还不够,必须正方向和负方向宽度也相等。否则仍将如2楼 戈卫东 所说 ...

老师,脉冲是由82c53产生的方波,经过减法器电路后,形成的正负幅度相等, 正负脉宽都相等.

网友F:
脉冲是由82c53产生的方波,经过减法器电路后,形成的正负幅度相等, 正负脉宽都相等

网友G:
单电源工作,必须加直流偏置,仿真不等于实物,没有研究的价值。

网友C:
补充一句。
满足前述各项条件,仍然 只在稳态时“可以产生同样的正负脉冲”,在过渡过程中不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句。
满足前述各项条件,仍然 只在稳态时“可以产生同样的正负脉冲”,在过渡过程中不可能得到同样的 ...

谢谢老师  我再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