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300C模块上GPS好用吗

楼主(2015-03-04):
  设计空间不够,想就用U8300C的GPS接口,有用过的吗?
  天线用哪种的,无源的,推荐下!

  谢谢

楼主:
  4G天线是内置的,GPS天线想用外置的,同时用的话干扰大吗,?

  求教!

网友A:
没用过,建议参考官方提供的手册,应该有说明

网友B(2016-07-03):
好用。
U8300C 自带GPS,为A-GPS,A-GPS,A-GPS,
这个模块是龙尚科技的,

网友B:
型号        主控芯片        带宽        传输速率(上行/下行)        接口        尺寸(毫米)        电源        驱动        工作温度        认证
U8300W        高通mdm9215        "LTE-TDD : B38/B39/B40/B41
LTE-FDD : B1/B3/B5
TD-SCDMA : B34/B39
UMTS : B1/B5
GSM /GPRS/EDGE : B2/B3/B5/B8"        "CTA3:
FDD : 100Mbps/50Mbps
TDD : 61Mbps/18Mbps"        Mini PCIe        51.0 × 30.0 × 4.6        3.3V~4.2V        "Android/ Linux / Windows Mobile(6.1 & 6.5)/WinCE(5.0 & 6.0)
Windows XP/ 7/ Vista"        -40℃~ +85℃        CTA/CCC/RoHs
U8300C        高通mdm9615        "LTE-TDD : B38/B39/B40/B41
LTE-FDD : B1/B3
TD-SCDMA : B34/B39
UMTS : B1
GSM /GPRS/EDGE : B2/B3/B5/B8
EVDO : BC0"        "CTA3:
FDD : 100Mbps/50Mbps
TDD : 61Mbps/18Mbps"        Mini PCIe        51.0 × 30.0 × 4.6        3.3V~4.2V        "Android/ Linux / Windows Mobile(6.1 & 6.5)/WinCE(5.0 & 6.0)
Windows XP/ 7/ Vista"        -40℃~ +85℃        CTA/CCC/RoHs
U9500        高通mdm9225        "LTE-TDD : B38/B39/B40/B41
LTE-FDD : B1/B3
TD-SCDMA : B34/B39
UMTS : B1
GSM /GPRS/EDGE : B2/B3/B5/B8"        CAT4:                            FDD/TDD : 150Mbps/100Mbps        LGA        31.0 × 30.0 × 2.3        3.3V~4.2V        "Android/ Linux / Windows Mobile(6.1 & 6.5)/WinCE(5.0 & 6.0)
Windows XP/ 7/ Vista"        -40℃~ +85℃        Rohs/CCC
U9500C        高通mdm9625        "LTE-TDD : Band 38/39/40/41
LTE-FDD : Band 1/3/8
TD-SCDMA : Band 34/39
UMTS : Band 1/8
EVDO : BC0
CDMA1x : BC0
GSM : B3/B8

"        CAT4:                            FDD/TDD : 150Mbps/50Mbps        LGA        31.0 × 30.0 × 2.3        3.3V~4.2V        "Android/ Linux / Windows Mobile(6.1 & 6.5)/WinCE(5.0 & 6.0)
Windows XP/ 7/ Vista"        -40℃~ +85℃        Rohs/CCC
U9501        海思Balong711        "LTE-TDD : Band 38/39/40/41
LTE-FDD : Band 1/3/8
TD-SCDMA : Band 34/39
WCDMA : Band 1/3/8
GSM : B3/B5/B8"        CAT4:                            FDD/TDD : 150Mbps/50Mbps        LGA        31.0 × 30.0 × 2.3        3.3V~4.2V        "Android/ Linux / Windows Mobile(6.1 & 6.5)/WinCE(5.0 & 6.0)
Windows XP/ 7/ Vista"        -30℃~ +75℃        Rohs/CCC/CTA/SRRC(TBD)/SGCC(TBD)

网友C:
这是一个4G模块是吧,  总体来讲,肯定比独立的GPS性能要差很多。而且性能不一定能调试出来。 SAW肯定是要加的,AGPS功能也是一定要上的。而且不能是单GPS天线,一般是要上多模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