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入门:第一个工程实例之功能仿真平台搭建

楼主(2015-03-04):
FPGA入门:第一个工程实例之功能仿真平台搭建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CPLD边练边学——快速入门Verilog/VHDL

         简单的补充了一些理论知识,下面我们就以当前的实例工程为例来建立一个仿真环境。这个仿真环境的最终主角当然是ModelSim(Altera-ModelSim),但在此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把ModelSim工作所需的各种接口以及相关文件的关系梳理清楚。
         回到我们的Quartus II工具中,在前面创建工程向导中,我们其实已经设置了Simulation工具为ModelSim-Altera,但是我们还需要做更详细的配置。首先我们可以点击菜单栏的ProcessingàStartàStart 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随后弹出提示“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 was successful”,那么我们就已经创建了一个Verilog测试脚本,在此脚本中,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测试激励输入并且观察相应输出,借此我们就能够验证原工程的设计代码是否符合要求。
         如图5.29,我们打开工程路径下的/simulation/modelsim文件夹,可以看到一个名为ex0.vt的测试脚本文件创建了。

图5.29 测试脚本文件
我们可以在Quartus II中打开这个文件,并且将其重新编辑如图5.30所示。

图5.30 测试脚本代码
★  代码讲解
L27:timescale用于申明仿真时间的单位和精度,“/”前面的1ns表示时间基本单位,“/”后面的1ps则仿真进度。应用示例见L46的讲解。
L28/L59:进行模块的申明,模块名为ex0_vlg_tst,与RTL级设计不同,这里无需罗列输入输出信号名。
L46:“#1000”则表示仿真时间过了1000ns。如果写成“999.999”则表示仿真时间过了999.999ns,精确到ps,即此处的小数点后3位。
L30/L31:两个按键的信号申明,设计文件的input信号,其实是测试脚本的output信号,因此是reg型。测试脚本中可以对其进行赋值。
L33:LED指示灯的信号申明,设计文件的output信号,其实是测试脚本的input信号,因此是wire型。测试脚本中无法对其进行赋值。
L36-41:对设计文件(被测试的对象)的例化申明,主要是将其接口引出到该测试脚本文件中。
L43-57:编写一段顺序执行的按键值模拟赋值程序。每隔1000ns分别给两个按键信号输出不同的组合值。
         在该测试脚本中,通过对key_left和key_right两个激励信号的不同赋值,我们可以观察led_light信号的变化,以此验证原设计代码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完成测试脚本编写,我们接着需要打开菜单栏的AssigementàSettings选项,选择CategoryàEDA Tool SettingàSimulation,在右边的相关属性中做如图5.31所示的设置,在选中Comple test bench后,我们要点击后面的TestBenches…按钮去选择刚才创建的测试脚本。

图5.31 Simulation设置窗口
         如图5.32所示,首先弹出上面的Test Benches窗口,然后我们可以点击New…按钮,接着便弹出下面的窗口。在此窗口中,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输入Test bench name和Top levelmodule in test bench的名称,接着还要在在Testbench and simulation files下面选择测试脚本文件,然后Add添加到最下面的列表中。完成后点击OK,如图5.33,我们便可看到Test Benches窗口的列表中出现了刚才添加的测试脚本相关信息,接着点击OK完成设置。

图5.32 测试脚本设置

图5.33 完成新测试脚本添加
         回到Setting中也点击OK完成所有相关设置。我们还需要打开菜单栏的ToolsàOptions配置页面,如图5.34所示,我们选择Category下的GeneralàEDA Tool Options,然后设置ModelSim-Altera软件安装路径(请根据实际安装时的路径进行设置)。当Quartus II调用ModelSim-Altera软件进行仿真时,会通过这里所设置的路径来查找并启动ModelSim-Altera。
图5.34 ModelSim-Altera调用路径设置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CPLD边练边学——快速入门Verilog/V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