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电产品上单片机按键IO口都串接电阻,有必要吗?

楼主(2015-03-04):
以前没关注过小家电方面的,最近关注了下,大部分小家电,如冰箱,电饭煲,热水壶的电路板,大部分厂家生产的线路板按键上单片机IO都串接有限流电阻,我觉得奇怪的是有必要这串接吗?有的人说是为了过安规检测,有这回事吗?因为我之前搞单片机产品按键脚都是直接接地,也很少出现按键损坏的几乎没发现过;很疑惑啊

网友A:
以防万一。

网友B:
如果IO具有强上拉输出功能,做强低电平输入用时就一定要接电阻,防止程序跑飞IO失控呈高电平输出态,那将可能造成MCU的损坏。如果IO为常规弱上拉型,这么做没有意义。所以应区分器件的特性正确处理,而非一味的模仿、照搬。

网友C:
避免引脚被EMI放电引发栓锁效应,导致芯片烧坏。

网友D:
接电阻是有意义的,即使弱上拉,IO为提高速度,都有很短时间的强上拉

网友E:
受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