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热阻简单测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5-03-04):
最近需要评估一颗IC的热阻,实际的测量结果如附图所示。
在1分钟之内,结温从环境温度上升到36度,这个过程中IC的电流是不恒定的。
从1分钟的时候开始,电流变得恒定400mA,结温继续上升,直到达到53度后稳定下来。
我们知道计算热阻有个简单的公式, Rth(j-a) = ∆T / P .
那么现在疑问来了,温升我是应该用 53-27=26呢, 还是53-36=17?
如果是前者, 那么 Rth = (53-27) / P, 但这个P 在整个过程中并不是恒定的,因为在1分钟之内电流是不稳定的。如何计算呢?
如果温升用 53-36=17,那么Rth = (53-36)/ (0.4*3.3) = 12.8 K/W.   (IC供电电压是3V3).

我觉得我可能概念有点模糊, 高人来指点我一下吧~

T vs  (21.7 KB )

网友A:
当然是前者,用户是依据你提供的热阻计算在热平衡状态下器件的温升。

你测试时输出是短路的?如果是帯栽的,计算时电压应减去负载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前者,用户是依据你提供的热阻计算在热平衡状态下器件的温升。

你测试时输出是短路的?如果是帯栽的 ...

直接 (53-27)/ 3.3V*0.4A =19.7 K/W ?

我没有理解。 我老是把热阻想象成类似电阻。
电阻×电流=电压差, 那么热阻×功率=温升。热阻大的话温升大,热阻小的话温升小。
那么我用400mA之后的曲线来算热阻,不也是合理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