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3.7V锂电池,LDO方案选择

楼主(2015-03-04):
目前在设计一个电源方案,由3.7V锂电池稳压给STM32F4供电,想用LDO实现,负载电流最大有300mA,欲寻找一个输出1A左右的稳压芯片。目前找到的资料有
AS系列 AS1364-3.3,AS1360-3.3
LP系列 LP2992-3.3
XC系列: XC6209 XC6206 XC9236
HT系列: HT7333 HT7833
SGM2036 RT9013 RP114 TPS793XX  MCP1700-3.3 TPS7533 TLV71333
这些都是3.7V-3.3V的芯片,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方案的效果!

网友A:
有很多选择的,ti也有不少dcdc的ic

网友B:
干嘛非要用LDO,开关电源多好啊,要做精确的AD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要用LDO,开关电源多好啊,要做精确的AD采样?

开关电源体积太大,芯片小,而且供电方案已经确定为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要用LDO,开关电源多好啊,要做精确的AD采样?

能否推荐几款型号

网友C:
1 如果是低功耗产品  优选LDO  电流100mA内
2 你最大电流300 这个系统已经说不能考虑LDO了 损耗反而大而且封装也大 了 推荐使用 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如果是低功耗产品  优选LDO  电流100mA内
2 你最大电流300 这个系统已经说不能考虑LDO了 损耗反而大而且 ...

DC-DC模块么?有什么推荐的型号么?

楼主:
刚刚webench了一下,可是价格都好贵,效率都还行!

楼主:
有一个疑问,苹果手机的用的也是3.7V的锂电池吧?电源系统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C:
手机中的 多数是集成的 PMU

网友D:
这有一颗供参考,datasheet如下:

网友E:
DCDC   SY8008/8009  便宜好用,我们公司基本上都用这个,

网友F:
都电池供电了,还用LDO多费电啊;
到TI网站选,可以升降压的DCDC;

网友G:
13楼,AS1307 貌似可以 1.5A。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先选择SY8008做下样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疑问,苹果手机的用的也是3.7V的锂电池吧?电源系统不知道怎么做的? ...

手机的里面好多芯片是专用的,可以直接接到3.7V锂电上面。

网友I:
可以使用XM5151,就是价格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咯

网友J(2015-11-09):
正好也有要用到, 先收藏; 单节锂电池供电,要稳定3V输出看来还是只能是选用DC-DC; 好像没有看到合适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