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波形变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3-04):
PULSE+ PULSE-是22K的,PWM是33HZ的。。。。。。。猜。。。。

楼主:
PWM是22KHZ的

网友B:
明显是描述错误。。。

Q2 及周围电路和BUCK电路很相似,只是它是开环的。产生可调的输出电压。。开关频率22KHZ是没错的。
PULSE+ PULSE- 为33HZ是有可能的。
在推挽输出的开关管作用下,C4上的电压会随PULSE+/- 变化,这个变化在R7上取样、比较得到同步脉冲····
Bettery_check_in 没看明白。

Q2那部分,也只能是开环的。

网友:
你太可爱了,q2到C4到其实前面提供的只是一个电压,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后面通过33hz,pulse-与pulse+的信号进行切换产生。u1是取样的,不关频率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描述错误。。。

Q2 及周围电路和BUCK电路很相似,只是它是开环的。产生可调的输出电压。。开关频率2 ...

Bettery_check_in 是检测电池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描述错误。。。

Q2 及周围电路和BUCK电路很相似,只是它是开环的。产生可调的输出电压。。开关频率2 ...

明显是描述错误。。。?什么地方描述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