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中如何定位函数的绝对地址

楼主(2015-03-04):
我想把某一个函数定位在一个固定的地址上,IAR应该如何设置啊?    . icf中应该怎么写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通过自己定义一个SECTION,然后在定义函数的时候指明放到这个SECTION里。
具体查看一下IAR帮助里面的“Placing Sections"相关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