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与外部设备总线连接地址线根数不同,怎么处理

楼主:
例子一,DM642 图一,有FPGA,通过FPGA扩展了DM642 EMIF的地址线。FEXT_A[19..21]由FPGA外扩的,这样处理DM642寻址方式,地址与存储单元怎么对应,

例子二,DM6446 合众达,EMIF 地址总线与Flash AM29LV256MH123REI连接的原理图中,地址线A23拉上1.8V,怎么回事?
对于处理器与外部设备连接,处理器地址线根数不够,一般有哪些情况处理,暂时没找到器件手册中有说明怎么做,

例子二图

例子二图

图一

图一

网友A(2015-03-04):
不需要更大的寻址范围时,多出的地址线无用,相当于只用了存储器的一部分。

网友B:
存储器容量大于寻址范围,通常分段处理的,这样要占用cpu资源。例子二也是分段处理,不过只用了一段,另一段为节省cpu资源只好放弃了。

网友C:
一般的处理器都会有好几个CS,每一个CS对应于不同的地址总线空间,应该够你用的吧。
可以把存储器的高位,使用片选来控制。这样地址范围就扩大了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更大的寻址范围时,多出的地址线无用,相当于只用了存储器的一部分。 ...

  列子二图中A23 拉高,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只用了存储器的一部分,设计就不合产品成本及器件选择,觉得是否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列子二图中A23 拉高,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只用了存储器的一部分,设计就不合产品成本及器件选择,觉得是 ...

大容量Flash未必比小容量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器容量大于寻址范围,通常分段处理的,这样要占用cpu资源。例子二也是分段处理,不过只用了一段,另一 ...

  照你所说,我理解,存储器容量只使用了一半,站在设计角度不应该这样,不需要这么大存储容量的,可以选小容量,这样成本也许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器容量大于寻址范围,通常分段处理的,这样要占用cpu资源。例子二也是分段处理,不过只用了一段,另一 ...

怎么个分段,这样分段A23拉高,不用处理器其它GPIO接A23,就是节省CPU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处理器都会有好几个CS,每一个CS对应于不同的地址总线空间,应该够你用的吧。
可以把存储器的高位, ...

  恩恩,存储器只比处理地址线多出1条,是可以这样,但是存贮器的容量没全用上吧,只用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Flash未必比小容量的贵。

大容量不一定贵,好理解了,但总觉得浪费容量,目前只在这设计看到这样,在研发产品中这种选器件思路是否常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容量不一定贵,好理解了,但总觉得浪费容量,目前只在这设计看到这样,在研发产品中这种选器件思路是否 ...

常见,只是现在并口的越来越少,主流已经是串口的,那就不存在外部总线了。在过渡期时,这种用法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只是现在并口的越来越少,主流已经是串口的,那就不存在外部总线了。在过渡期时,这种用法很常见。 ...

  谢谢,你的答疑!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