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S2的PWM实现D/A转换

楼主(2015-03-04):
自己设置的程序,但是PWM波形出不来,检查了也不知道原因,求高手指导下,最好有例子参考下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8432000L
sfr CCON=0XD8;
sbit CCF0=CCON^0;
sbit CR =CCON^6;
sbit CF=CCON^7;
sfr CMOD= 0XD9;
sfr CL=0xE9;
sfr CH=0xF9;
sfr CCAPM0 =0XDA;
sfr CCAP0L=0xEA;
sfr CCAP0H=0XFA;
sfr PCAPWM0=0xF2;
//uchar adcresult;// a 是ADC采集的数值,直接作为占空比高频

void PWM_set(uchar adcresult)
{
        CCON=0;
        CL=0;
        CH=0;
        CMOD=0x02; //设置PCA定时器 (可根据示波器来调PCA的时钟频率,这里取的是1 0 0 )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CCAP0H=adcresult; //这个是设置通道0的占空比的。由于是8位PWM,所以取值范围只能是0~255,这里写128,也就是说129/256的占空比。
        CCAP0L=0xff-adcresult;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void main()
{
        PWM_set(0x80);
        while(1);  //占空比设置好应该可以直接输出了
}

这是我的程序

网友A:
不懂帮顶
1.找原厂或者代理商
2.换芯片

网友B:
芯片资料里有举例,参考例子,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芯片资料里有举例,也检查你外围电路搭建有没有不妥的

网友C:
建议将此型号换成SH88F516吧 ,价格便宜蛮多,走量可以参考下

网友D(2015-04-08):
可以参考下

网友E:
PWM出来也不容易实现~最好加一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