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中RCC对寄存器的控制怎么理解?

楼主(2015-03-04):
一次意外把RCC写到GPIO后面,发现外设工作出错,于是推测RCC是否影响到GPIO寄存器配置,经过调试果然如此,当注释掉RCC语句,发现GPIO的配置写不进寄存器,不知该如何理解?难道这些配置寄存器不是在统一的内存中么?
来自iphone 5s

网友A:
必须把clock配置好,外设才能正常工作。
而且在配置相应外设之前要enable外设的clock。
仔细看看例程,就会发现都有类似这样的语句:__GPIOG_CLK_ENABLE;

楼主:
那么可以这样理解么:
外设的配置寄存器就存在外设内部,_GPIOG_CLK_ENABLE只是使能了外设内的移位寄存器?而移位寄存器地址映射到内存,所以才能对外设寄存器进行使能操作?

来自iphone 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