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04):
做一个软件移植,源代码有了移植到dsp上面,但是出现了一点问题,源代码的头文件在dsp库里面没有,经过仔细的看,在dsp库里的头文件名称都变掉了实现功能还是一样的啊。fctnl.h在dsp叫file.h所以我很纠结,如果一个一个找很耗费时间。有木有什么文档,或者大神们整理好的库文件名称,给我看看呢,指导下我也行

网友A:
你可以把验证通过工程里面的头文件直接拷贝到DSP工程下    然后包含
也会自动找到的  不需要一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