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1307+AT24C32计时

楼主(2015-03-04):
想问下各位,在做RTC时,DS1307+AT24C32是使用外部晶振,STM32也是使用外部晶振,为什么DS1307+AT24C32的计时比STM32的准确?是因为它的晶振更精确么?

网友A:
用时钟芯片精度更高点;
STM32的时钟,外接的32.768的那个吗?可以自己校准看看;

网友B:
原因在时钟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时钟芯片精度更高点;
STM32的时钟,外接的32.768的那个吗?可以自己校准看看; ...

好的,谢谢回复。STM32的校准已经做过啦,没有校准前每天快7s,校准后每天快1s,但是这个精度感觉还不够;网上看到好多使用DS1307+AT24C32,所以想问问,为啥DS1307+AT24C32比STM32+外接32.768K的晶振计时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在时钟源上.

谢谢,不过,没太明白,能说的清楚些么。时钟源选择的是SLE,外接32.768K晶振。我觉得和时钟源应该关系不大,重要的还是那个32K的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