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可靠吗

楼主(2015-03-04):
变压器交流输出12V AC ,如果用现成整流桥 单个PN结VF=1.1V@1A ,用通用的二极管如4007也是这个参数,如用肖特基的比如SS110 VF=0.85@1A  VRRM=100v VRMS=70V VDC=100V,可以减少能耗和发热,不知道可不可靠,有没有其他参数制约,能不能这么用的?谢谢

网友A:
可以用肖特基做整流
但是 你为什么用变压器呢?开关电源不好吗?

网友B:
还是在考虑正向压降的问题。把变压器输出抬高一点,整流电路中应该不差这点吧。

网友C:
只要参数不超出器件的规格,当然可靠性不会有丝毫问题。不过,通常不会这么用的原因是,肖特基管的价格比常规硅整流管贵出不少,工频下应用又无法体现肖特基管的优势。而且,在不使用开关电源时,肖特基管的那点功耗优势根本无法体现,整体功耗是一致的,只是发热的位置不同而已。而使用AC输入的开关电源则根本不存在工频整流的问题了。

网友D:
感觉楼上的版主回答的很正确,这有些得不偿失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肖特基做整流
但是 你为什么用变压器呢?开关电源不好吗?

电流才150MA最多,开关电源麻烦,变压器相当简单,成本也能接受,不知道这个规格的开关电源大概多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在考虑正向压降的问题。把变压器输出抬高一点,整流电路中应该不差这点吧。 ...

压降跟功耗、更发热都是同步的,压降一大其他跟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参数不超出器件的规格,当然可靠性不会有丝毫问题。不过,通常不会这么用的原因是,肖特基管的价格比常 ...

感谢你的回答,原因是这样的,变压器认证登记过不好随意改动,又想提高点输出电压多一点余量,在想肖特基是不是靠谱,顺便整流桥应该跟肖特基的VF 、电流、反向击穿电压、开关频率有关,跟漏电流还有其他参数没什么关系了吧

网友E:
肖特基二极管漏电流比较大

网友F:
肖特基有一定的漏电流的;

网友F:
续流的话,用普通二极管,快恢复,肖特基都可以;
最好是用快恢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原因是这样的,变压器认证登记过不好随意改动,又想提高点输出电压多一点余量,在想肖特基 ...

这点“余量”实在是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你的变压器设计过于极限,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满足适应电网电压波动范围的要求趁早换变压器,再做认证就是,贪图这点电压说明你的设计已经失败了。

网友G(2016-05-01):
最近仿真了下,感觉仿真出错了。。。这是仿真电路

(后面排版乱掉了,鼠标移图上有说明)

谁能解释下为什么?

网友:
背压可以吗。。但还是建议acdc。。  非隔离可以吗陈本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