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工作频率为什么只有790MHZ

楼主(2015-03-04):
我的imx6的型号为IMX6Q5EYM10AC,这里的10表示可以工作在1GHZ,但是用cat /proc/cpuinfo显示只有790MHZ,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到1GHZ,源码是saber SDB版本的
root@android:/proc # cat cpuinfo
Processor       : ARMv7 Processor rev 10 (v7l)
processor       : 0
BogoMIPS        : 790.52

processor       : 1
BogoMIPS        : 790.52

processor       : 2
BogoMIPS        : 790.52

processor       : 3
BogoMIPS        : 790.52

楼主:
rita看到请回复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呀

楼主:
bogoMIPS不是CPU主频,是每秒运行百万次指令,CPU主频可以用CPU-Z来查看

网友A(2015-04-10):
引用 楼主:
bogoMIPS不是CPU主频,是每秒运行百万次指令,CPU主频可以用CPU-Z来查看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您回复哈,前段时间出差了,现在刚回来,后面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B:
应该可以设置频率,是不是跟电压有关,看看uboot代码

网友C:
uboot的generic.c文件里好像可以改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