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前辈给我指一个以后学习方向!

楼主(2015-03-04):
我现在大二学生,我以后想往arm+Linux系统方向走,现在面临选课,我纠结到底选不选《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呢??
其实以后怎么走我也不是太清楚,感觉这个电子方面太宽了,我目前学得比较好的科目是数电,模电,微机原理,c语言,特别喜欢用c语言编程驱动硬件,
信号与系统学得不太好;求前辈给我指一个以后学习方向,和走这个方向我到底选这个课程不呢????谢谢!!!

网友A:
有没有考虑硬体语言,现在不分什么软硬件,都要会

网友B:
这些都是基础课程,好好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硬体语言,现在不分什么软硬件,都要会

什么意思咯,我想知道嵌入式到底分哪些方向啊,具体学写啥,感觉什么都在学可惜什么都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基础课程,好好学吧;

大侠,嵌入式到底分哪些方向呢?具体学些什么,感觉学得好杂,,都不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咯,我想知道嵌入式到底分哪些方向啊,具体学写啥,感觉什么都在学可惜什么都不精! ...

如果想往嵌入式发展, 基本软硬都要会的 (电路layout也要会)
举个例子,常用的FPGA / CPLD .. 除画电路图, 大多还是用Verilog / ABEL ...etc 硬体语言实现
p.s  英文阅读也最好趁现在多加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嵌入式到底分哪些方向呢?具体学些什么,感觉学得好杂,,都不精

一般指操作系统;
先学好ARM吧,能跑LINUX系统就很好了;
硬件是基础,也要学的,光会软件不行的;

网友C:
老实说,学来没啥用。
ARM+linux,学好单片机,C,数据结构,操作系统,驱动,内核。
剩下就是一些工具,像linux命令,shell脚本,vi,makefile,uboot,ssh,samba,tftp,cgi.
有时间,不如学应用层的QT,JAVA,HTML,CSS,JS,PHP更好

网友D:
同意楼上,当年是必修课,现在没用上

网友E:
先学好单片机吧,这个必须要学好

网友F:
信号处理肯定要学的,否则,以后也就是搬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