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5-03-04):
直流电动机两端的电压怎么检测?电机会正反转的,两端电压方向不定。0—5V。

谁有这方面经验啊?给个成路呗。

用来做小车!https://bbs.21ic.com/icview-887064-1-1.html

楼主:
顺便问一下论坛现在怎么这么冷清啊,一天没见多少人回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那要看你用该电压来干什么,需要多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用该电压来干什么,需要多高的精度。

同过电压来测算电机的转速啊。精度当然在10块钱内越高越好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过电压来测算电机的转速啊。精度当然在10块钱内越高越好了啊。

这还要看你的系统资源,比如你用了MCU且MCU带有AD,那就可以用AD来测电压,极性问题可以用整流桥解决。不过用电压来推测转速的精度可不高,而且AD需要很高的分辨率。
你不如说说整个系统的情况以及设计要求,显然,你的技术方案不合适。

网友B:
测直流电动机端电压来判断转速,很不准确。
通过测电流来判断转速,要比测电压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直流电动机端电压来判断转速,很不准确。
通过测电流来判断转速,要比测电压好得多。 ...

多谢两位版主。
没学过电机,不怎么懂。。用我的物理学知识推理,电流只跟力矩有关啊。电压才跟转速有关。

网友C:
这个加个整流桥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两位版主。
没学过电机,不怎么懂。。用我的物理学知识推理,电流只跟力矩有关啊。电压才跟转速有关 ...

转速只决定感生电动势,这个感生电动势通常称为“反电动势”,因其方向与外加电压方向相反。
外加电压(即电机两端的电压)减去反电动势,除以电机绕组电阻,决定了流过绕组的电流。

网友A:
需要精度较高,使用光电旋转编码器即可精确测得电机转速。

网友D:
电压比较器,检测脉冲数

网友E:
10块钱都可以用码盘了

网友F:
两路AD分别接电机的两端,电压高的那一端就是要的电压,或者哪一端是正是可以预知的,最好是在电机端和ad口之间分别串1K左右电阻,保护IO口

网友G:
测电压的话,差分采样,电路设计合理,正负电压测试又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