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机干扰

楼主(2015-03-04):
大家好,手上一个项目遇到些麻烦,现将问题进行详细描述发上来,希望大伙能给些帮助。

楼主:
该项目是一个24V系统汽车门锁控制模块,包括一个控制器模块和一个遥控器,通过遥控器控制汽车门锁的打开与关闭,汽车门锁内部为24V门锁马达(汽车门锁由其他厂家提供)。
遇到的问题是门锁作动时产生严重干扰使控制器模块的MCU损坏(MCU型号:飞思卡尔S9S12GN16),详细问题描述及现象请参阅附件。
诉求:希望朋友们能给些指导性建议,并且多多讨论交流。

网友A:
换隔离电源模块试试

楼主:
电源模块是平台化的东西,不太好换。在DCDC前端或5V前端加工模电感能抑制该干扰么?有这方面经验么?谢谢!

网友B:
PCB布板的时候,电机驱动电路的地和单片机系统电路的地是否是分开两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布板的时候,电机驱动电路的地和单片机系统电路的地是否是分开两路的? ...

1图中所示电机地也是电源地,就近放在端口位置。2单片机地也是5V地,采用单点接地的方式连接。

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B:
你没有标出电源输入端,不好判断,我附一张图片看你是否是这样敷铜的,将两个地分开,还有就是建议电机驱动电路地你可以不用敷铜的,如果电流不大的话你将线布的粗点,一般来说1mm,1盎司电流是1A左右。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1024276868\Image\C2C\3BC28369B04BE11E5FACADC551AA115A.jpg

网友C:
先找干扰源,降低干扰;
驱动部分,加些阻容吸收,续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标出电源输入端,不好判断,我附一张图片看你是否是这样敷铜的,将两个地分开,还有就是建议电机驱动 ...

谢谢!
我的一些意见见图片,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一些意见见图片,还请指正。

横线下面是我PCB中地线的布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干扰源,降低干扰;
驱动部分,加些阻容吸收,续流看看;

谢谢!
1干扰源肯定是门锁马达了。门锁是其他厂家提供的,我控制器对其进行正反转控制。
2驱动部门最开始是使用的压敏电阻并在负载端口上面,但存在下图所示干扰(地线被向下拉非常低),换成两个二极管后这种类型干扰可以被抑制的很好,见另一图片。
3已经试过在两个端口上并联电容,但没有效果,我附件中提到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1干扰源肯定是门锁马达了。门锁是其他厂家提供的,我控制器对其进行正反转控制。
2驱动部门最开始 ...

图中蓝线是门锁驱动端口波形
图中黄线是MCU的5V供电引脚波形

网友D:
加个共模电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共模电感试一下。

谢谢!
能否协助判断下附件中的干扰类型是否就是共模干扰?

楼主:
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咯

网友B:
磁珠器件有加过做滤波处理可能会好点还有就是地的分开?

网友E(2015-10-25):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