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何自己做的PCB封装,选中所占地方比实际元件大!

楼主(2015-03-04):
如题,如图!导致放置元件的时候不能靠近!一靠近,就出现DRC错误!咋回事啊,着急!

网友A:
器件的参考引脚选在哪里?

网友B:
检查器件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参考引脚选在哪里?

在器件的1脚上,也就是左边第一个引脚!

楼主:
器件零点在器件的1脚上,需要换个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器件的1脚上,也就是左边第一个引脚!

方便把pcb传上来看看么

网友B:
灰框 画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框 画太大了吧

我制作封装的时候,就花了红色和黄色部分,记得也没画过灰框啊,图片显示的是用鼠标选中后的样子,不选中的时候,看不出来这么大!所以,别的元件碰到那个灰框,就绿色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pcb传上来看看么

我把自己做的封装库中的这个元件删除,又重新画了一遍,就没这个问题了。重新制作了集成库。所以原来的没有了。现在的是好用的了,只是不知道原因。解决的方法很笨,没有针对,只是重做了。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找不到针对方法。都是像,电脑有问题,就重启这样。提高不了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制作封装的时候,就花了红色和黄色部分,记得也没画过灰框啊,图片显示的是用鼠标选中后的样子,不选中 ...

重新画个封装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自己做的封装库中的这个元件删除,又重新画了一遍,就没这个问题了。重新制作了集成库。所以原来的没 ...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要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要太纠结。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C:
修改下器件封装,框画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