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FC可调

楼主(2015-03-04):
请问有什么功率因数方案使得功率因数可调?

网友A:
想让功率因数可调?这个容易,把整流桥后面那个CBB电容改一下就可以了,容量越大PF值就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让功率因数可调?这个容易,把整流桥后面那个CBB电容改一下就可以了,容量越大PF值就越低 ...

可是它要根据设定自动可调:dizzy:

网友B:
一般都尽量往高做啊,为什么要往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尽量往高做啊,为什么要往下调?

题目要求的

网友C:
改变和调整“馒头”的幅度既可!…

网友:
这是2013年国赛题吧!,最好的方法就是可控PWM整流,但是我们当时我们没有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