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气体放电管型号

楼主(2015-03-04):
各位大神,在下最近在寻找一款气体放电管,要求直流耐压大于2000V,耐冲击电流大于2.5KA,三极的,不是两级的。如有朋友用过,麻烦告知型号,多谢!

网友A(2015-06-24):
这种高压三极气体放电管是不存在的。目前只有二极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可以做到2000V甚至5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