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流源搭建

楼主(2015-03-04):
需要做一个恒流源,输出100mA电流,要求电流精度1mA以下,恒流源输入电压15v。希望推荐相关的芯片,最好能有相应电路图。当然,如果有仅用三极管(最好npn三极管)或tl431搭建的电路图更好了本人技术小白,用tl431和9013三极管搭建了一个电流源,但精度不满足要求。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需要电流输出型的恒流源

网友A:
关于恒流源电路, 网上有很多参考电路.
当然有些精度并不高. 楼主对于 1% 的精度, 要求还是相当高的
TL431 也有几个档次, 可以考虑 0.5% 的 TL431B
用三极管作电流控制其精度也是不够了, 可以考虑采用精明运放来作比较调整器.

网友B:
可以参考安捷伦万用表的恒流源;
用三极管,就选低漏流的三极管;
用MOS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恒流源电路, 网上有很多参考电路.
当然有些精度并不高. 楼主对于 1% 的精度, 要求还是相当高的
TL431 ...

关于精明运放作比较调整器如何应用于恒流源电路能否再说详细点,楼主技术小白,抱歉。另外这样做是否需要增加输入端。希望最好整个电流源电路之用一个15v电压供电即可。

网友C(2015-04-27):
1%的电流精度, 要求比较高.
看看如韵电子的CN5501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就用一个了lm31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