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个1:1变压器

楼主(2015-03-04):
(无正文)

网友A:
哪有那么简单?
至少,导线截面积你要算算,是否能够给出你所需要的电流吧?

确定了导线的线径,你要算算窗口是否能绕得下吧?

楼主:
哦 那就是说还要满足线径足够粗,窗口足够大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感量并不是越大越好,电感量和磁芯的AL值有关,而AL又和磁导率有关。另外,你这个变压器是用在哪里的呢?是MOS的驱动变压器吗?

网友C:
还要 多大功率 选骨架 磁芯

网友D:
先确定功率!再找铁芯!知道磁通、知道a*b*c;算匝数比!(窗口能绕下、尽量提高匝数比)还可做一个屏蔽层!
        带来好处是:示波器接上…焊MCU时接上烙铁…测试各类未隔离的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我自己先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