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MAX706复位问题

楼主(2015-03-04):
我用MAX706RESA做复位电路,1脚与8脚相连,4、5悬空,6脚喂狗,7脚输出复位,整个复位电路没有接上拉电阻或限流电阻。上电后ATMEGA64A不断的复位,示波器看到6脚的电平出现低电平时间长,高电平时间短的更迭,7脚的电平相反低电平时间短,高电平时间长。当把7脚断开与ATMEGA64A连接,6脚的高低电平时长很平均,7脚通电出现低电平后一直都是高电平,这是什么问题,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可以断开1和8之间的连接看是否是喂狗信号影响的,另1和8最好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B:
按照楼上意见改下看看;

网友C(2015-07-10):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意见改下看看;

6脚喂狗时间不对   你断开7脚后6脚的波形高低电平时间一致   是因为这个时候706的复位不能影响到ATMEGA64A     那就说明你ATMEGA64A输出的喂狗信号是一个PWM波     但是喂狗信号不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