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里面用RTX51tny的朋友多吗,遇到个问题,大家进来帮忙看看哈!

楼主(2015-03-04):
最近在研究RTX51TNY,写了两个任务,一个用来扫描数码管,一个用来累加时间,用keil测试运行周期大概在11ms左右,按理来说应该差不多了,但是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数码管就闪烁的不行。感觉周期应该有50ms左右。
如果周期有这么长的话,应该在实际使用中没啥用啊!

难道这玩意,只能用来玩玩吗?

楼主:
板子和扫描函数都没问题,不带操作系统时,周期在20ms的时候扫描很正常。

网友A:
配置不对吧

是否禁止轮转功能

网友B:
时间片默认50ms肯定会闪烁吧

楼主:
默认已经改成1000了,已经禁止了轮转功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已经改成1000了,已经禁止了轮转功能了

禁止软转功能,需要任务主动放弃CPU

楼主:
不太明白啊,软转功能是什么意思,轮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软转功能,需要任务主动放弃CPU

主动放弃是不是指os_wa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动放弃是不是指os_wait

对的,但不仅仅是这个函数,

还有个os_task_switch也是,

楼主:
这个都做了,每个任务结束后都用os wait将当前任务挂起的!

楼主:
觉得还是RTX51的问题,按着速度这系统应该没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但不仅仅是这个函数,

还有个os_task_switch也是,

搞定了,原因是数码管驱动写的有问题。还是我太粗心了,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