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楼主(2015-03-05):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pcb已经有了一个测试版的brd,后来debug后,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减一些功能,请问此时如何能够快速的设计出原理图。并且实现版本的管控???感谢!!!(用的是allegro16.3)

网友A:
不清楚你说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测试板BRD没有原理图,要自己画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测试板BRD没有原理图,要自己画原理图吗? ...

不是的,是说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初版的brd并且打样了,然后debug后,发现需要删减一些功能,这时候是否有什么方法快速的更新brd,而不用从原理图到Layout这样,重新做一遍???

网友A:
最好是先修改原理图,再从原理图导入到PCB。这样不容易出错。直接在PCB上修改也是可以的,我这台没装CADENCE,好像是在SETUP里有个NET LOGIC菜单。可以直接修改PCB中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修改原理图,再从原理图导入到PCB。这样不容易出错。直接在PCB上修改也是可以的,我这台没装CADENC ...

感谢!

网友B:
可以直接修改原理图,再更新到PCB就行了,没改动的就还在

楼主:
原来这样,小弟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
使用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C:
原理图重新生成列表,然后重新导入

网友C:
希望可以早点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