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怎么实现计数 给个例程吧 本人新手 谢谢

楼主(2015-03-05):
用stm8s103外部时钟模式1计数  TIM1_CH2管脚测试输入方波频率,计数器读不出数值,请问大神程序有没有问题?
void tim1init()//计数器初始化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PU_NO_IT);//管脚设置
  TIM1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1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0x0f);
  TIM1_Cmd(ENABLE);
}

    num=TIM1_GetCounter();//测得数值赋予num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采集不到频率

楼主:
为什么用示波器测TI2管脚会有微下的波形呢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

楼主:
TIM1_CH2引脚输入方波信号,TIM1对此方波信号进行计数,得到所数的脉冲数。

楼主:
问题已解决  103的TI2要做重映射

网友C(2015-11-01):
你好,你的这个计数的完整程序,能发给我吗。。我最近也在学这个,但是不会,特别着急。谢谢你了。

网友(2017-04-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103的TI2要做重映射

您好,可以发一下你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