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芯片

楼主(2015-03-05):
想做一个DCDC的可调电源。输入12-20V,输出4-25V可调。输出电流3A。采用非隔离式的。最近也在网上查了一些芯片。推荐最多的是LTC3780.但是那个芯片据说对PCB布线的要求很高。我在电源这块属于初学者,不想搞得没有自信。有没有别的芯片推荐。谢谢各位。

网友A:
用3843,搞个变压器,弄两个绕组,做成非隔离的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843,搞个变压器,弄两个绕组,做成非隔离的反激

要是做成非隔离的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做成非隔离的有什么推荐的

我说的这个方案,既可以做成隔离的,也可以做成非隔离的,电路区别就是初级地和次级地有没有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就是非隔离的,没有连在一起就是隔离的

网友B:
lm2575 lm25575   AX3162

lm2575单个芯片电流不够吧??需要输出并联,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个方案,既可以做成隔离的,也可以做成非隔离的,电路区别就是初级地和次级地有没有连在一起,连 ...

非隔离的可不可以把变压器去掉,然后用BUCK-BOOST的电路来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隔离的可不可以把变压器去掉,然后用BUCK-BOOST的电路来搭

这当然可以,因为你的输入电压可能低于输出电压,也可能高于输出电压,但是BUCK-BOOST只能做反极性的电源,如果你可以接受反极性输出,那就可以,如果你不能接受反极性输出,就要用变压器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当然可以,因为你的输入电压可能低于输出电压,也可能高于输出电压,但是BUCK-BOOST只能做反极性的电源 ...

反极性是相对于输入端来说的。后面的负载不针对输入端。所以无所谓了。再有就是那电感的值怎么计算。电路板需要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极性是相对于输入端来说的。后面的负载不针对输入端。所以无所谓了。再有就是那电感的值怎么计算。电路 ...

那样的话就可以用BUCK-BOOST,这种电路,很多IC都可以做,不一定非要用专用的IC来做,例如UC3843就可以,对于BUCK-BOOST来说,在最低输入电压时为其最恶劣输入电压,所以应该在最低输入电压下计算电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就可以用BUCK-BOOST,这种电路,很多IC都可以做,不一定非要用专用的IC来做,例如UC3843就可以, ...

不怕您笑话。我这是刚刚接触电源。原先我是做测量的。现在想扩展一下自己的知识面。不知道这个电感的参数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到TI网站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在升降压的DCDC里面选;

网友D:
MPS公司的MP2307系列的IC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您好!我给您推荐一款DCDC升压控制IC,2.7-30V电压输入,最大输出电压30V(可调),
电流可达4A或以上。QFN16  3MM X 3MM

我们有在做这一颗IC,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跟我进一步联系!!Q2355898180

网友F:
LM2576楼主看一下,我感觉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2576楼主看一下,我感觉可行

LM2576我考虑过,但是那个是降压型的。输出电压必须比输入电压小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给您推荐一款DCDC升压控制IC,2.7-30V电压输入,最大输出电压30V(可调),
电流可达4A或以上。QFN ...

您这个是升压型的IC,我想要的是升降压的。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G:
推荐试一下TI的开关电源设计工具。它能直接生成电路方案,把BOM都给你。同时建议选开关频率尽可能高的芯片,因为这样后面滤噪声的时候需要的电感和电容的值就比较小,有利于降成本和尺寸。

网友G:
非隔离的足矣。
因为定值电感比反激变压器好买也便宜得多,反激变压器弄不好要定制。
你这个电流、电压也不算很大,没有必要搞隔离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是升压型的IC,我想要的是升降压的。不过还是谢谢

看你的帖子,好像是自己做着玩的,既然如此,你就随便找个IC做出来就可以了,关键是要了解它的拓扑结构,没必要找专用的IC啊,即便是要做量产的电源,用3843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E:
那您看看附件中的这颗咯!!
8~40V输入 ,1.22~24V输出 3A电流  SOP-8封装 带使能脚  同步整流

网友H(2015-11-05):
引用 网友E:
那您看看附件中的这颗咯!!
8~40V输入 ,1.22~24V输出 3A电流  SOP-8封装 带使能脚  同步整流
...

这个片子好久的吧!资料少

网友I:
啥应用需要这么宽的可变输出范围?需求是不是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