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搞了一个温度湿度传感器AM2301

楼主(2015-03-05):
只见上面写着:
AM2301                aosong  electronics
电源3.3-5.5V DC
量程:0-100%RH -40-80℃
精度:±3%RH ,±0.5%℃
输出:单总线数据信号
————————————————————————————
那么问题来了,单总线的协议谁有给我来一份,还有用咱们新唐的哪个单片机测试最般配?

楼主:
没人理我啊,我自己搞定了,原来这个东西又叫DH21,

楼主:
下载后请回复个顶啊

网友:
刚才百度看了一下图片,三根线,红黑电源线,黄色数据线。

网友A:
顶楼主,谢谢分享,百度文库还收费,真坑,谢谢

网友B:
楼主是代理吗? 单价多少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代理吗? 单价多少米米

弄了一个,不是代理,也不知道多少钱买的,弄的其他人的。

网友:
这个东西淘宝上卖的15元一个。

网友C:
DHT 系列的 數據都是採用單線就可以讀取 , 主要是判讀 High Low 訊號寬度時間來決定是 "0" 還是"1"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使用一個 GPIO , 先輸出 Low在輸出 high , 在採用 timer或 delay + GPIO input 去判讀 GPIO 的 High low 時間長度 , 就可以找出數據

另一種方法 是 GPIO + Timer capture , timer Capture 只需要抓取High 寬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DHT 系列的 數據都是採用單線就可以讀取 , 主要是判讀 High Low 訊號寬度時間來決定是 "0" 還是"1"
最簡單 ...

,高手啊。看来用过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啊。看来用过这个。

全系列的 M0/M4/8051 都可以做得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载后请回复个顶啊

谢谢该同志的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系列的 M0/M4/8051 都可以做得到

果然厉害,我们多多交流一下,互相学习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该同志的分享啊

不用谢,我看这个资料不好找,就发来了。

网友C:
我用過 DHT11 , 讀取資料的方法一樣 , 我把sample code 貼給你參考一下 , 我用的是 NANO102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XT_EN_Msk;
//    CLK->PWRCTL |= (0x1 << CLK_PWRCTL_HXT_EN_Pos); // HXT Enabled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A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 // UART0 Clock Enab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0x0 << CLK_CLKSEL1_UART_S_Pos);//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or 32 KHz crystal 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3_MFP_Msk | SYS_PB_H_MFP_PB14_MFP_Msk);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3_MFP_UART0_RX | SYS_PB_H_MFP_PB14_MFP_UART0_TX);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time_DHT11[i] = TIMER_GetCaptureData(TIMER0);
                i++;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int32_t i32Err,uu;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PD11 = 0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000000);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11);
            // Set compare value as large as possible, so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counter overrun too frequently.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FFFFFF);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0, TIMER_CAPTURE_TRIGGER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RISING_THEN_FALLING_EDGE);
                GPIO_SetMode(PD,BIT11,GPIO_PMD_OUTPUT);
                GPIO_ENABLE_PULL_UP(PD,BIT11);

                PD11 = 0 ;
                CLK_SysTickDelay (18000); //18ms
                PD11 = 1;

                SYS->PD_H_MFP  = (SYS->PD_H_MFP & ~SYS_PD_H_MFP_PD11_MFP_Msk) | SYS_PD_H_MFP_PD11_MFP_TMR0_CAP;
                // Start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i = 0;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while(i<40);
                for (uu=0;uu<40;uu++)
                                printf ( "%x  ",time_DHT11[uu]);
                printf("\n");
        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過 DHT11 , 讀取資料的方法一樣 , 我把sample code 貼給你參考一下 , 我用的是 NANO102
void SYS_Init( ...

非常感谢。

网友E:
果然厉害,我们多多交流一下,互相学习提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载后请回复个顶啊

顶楼主,你弄过tts语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你弄过tts语音吗?

没用过这个,项目中没这种

网友F:
TTS有专用芯片,国产芯片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人釋出 sample code 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898138-1-1.html

我也看了,那个是DHT11,这是个DHT21,能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釋出 sample code 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898138-1-1.html

这个不错,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了,那个是DHT11,这是个DHT21,能一样吗?

基本上是一樣的 .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载后请回复个顶啊

楼主我下载了啊
谢谢你分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一樣的 . 可以參考看看

嗯,我看了一下手册通信方式差不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人理我啊,我自己搞定了,原来这个东西又叫DH21,

你好厉害啊,自己都搞明白了
谢谢你的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厉害啊,自己都搞明白了
谢谢你的说明书啊

:lol遇到个新的芯片,我都会去找相关手册的。

网友H:
楼主的效率太高了,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遇到个新的芯片,我都会去找相关手册的。

你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学习的
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