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求解释

楼主(2015-03-05):
最近用48定时器做秒表,内部8M晶振,精度要秒后两位(10ms),结果发现定时器出来效果相差非常多,使用溢出中断,ICC8AVR的APP Builder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核实以后发现生成的代码没问题,但是芯片当时贪便宜买的ATMEGA48V,每片1.93元,想问一下问题出在哪儿?为啥做不准?

楼主:
之后自己调了一个合适的时间,但是发现同样的程序下到三个同样的板子跑起来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各自也是不变的,怀疑是不是这个内部晶振不靠谱?

网友A:
内部晶振校准一下,精确定时要加外部晶振的。内部误差大。

网友B:
楼上说到了问题的关键。
内部 RC 振荡器精度不高,虽然手册标称 1%,但我测试下来也很勉强。不同芯片的频率差异也蛮大。另外受温度而频率漂移也比较大。

网友C:
你购买的芯片是散新或拆机货,故在性能上可能会有影响。

ATMEL一级代理商。QQ 1085487223

网友D:
楼主先得确定看到的误差是在这1%以内,还是在以外?楼主描述的“相差非常多”是多少?

网友E:
看来朋友你的项目是有价格考虑的,不知是否可以考虑下我们新唐 跟 中颖的 替代MCU呢?

网友F:
加个外部晶振可能好点

网友G:
几个独立的单元,如果要运行2个小时,保持秒后两位完全同步的话,外部晶振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更不要说内部的了,这个和芯片来源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