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是能用于RTU设计?

楼主(2015-03-05):
论坛各位前辈好,我是新手小白,因公司要求设计一款rtu,来请教一下。。。
要求是:
1. 使用modbus协议,要有联网功能。不知道我选择使用gprs模块SIM900A是否得当?是否好的请推荐!
2. 需要求几路的模拟量输入和开关量输入、输出。msp430自带的是否能满足要求
3. 最好需要有usb功能。 msp430f5系列的带有usb功能
4. 需要有按键输入和显示输出
5.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gprs或者其他网络形式实现在线升级?
问题有点多,而且我基础差,学过单片机但是没有项目经验。实在看不过去的骂一骂也行,只要不吝赐教就行了。先谢过了~~~

楼主:
如果msp430系列不能够实现这些功能,麻烦推荐其他能够实现的系列! 选型太困难了

网友A:
1.GPRS模块有好多,并不局限于这一种。可以多搜索一下,比较一下功耗,性能,价格。
2.这得看你需要多少个I/O了,msp430记得大多数是TQFP-48,可以再选择一个QFP-100的应该足够了。
3.恩,430有带usb功能的。
4.只要I/O足够就能接收按键和LCD,还你是使用普通LCD还是TFT了,不过有SPI接口的TFT也很好用。
5.不管是gprs还是普通的以太网络还是485什么的,都只是数据传输的通道,真正的升级工作是由你自己设计的,你可以使用任何的物理通道进行数据传输,然后自己做逻辑判断传输文件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替换掉之前的旧程序,这就相当于升级了。

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PRS模块有好多,并不局限于这一种。可以多搜索一下,比较一下功耗,性能,价格。
2.这得看你需要多少个I ...

非常感谢你细心的回答和鼓励!:)

网友B:
建议选用功能强大点的msp430,例如msp430f5529等等

网友C:
做RTU是可以的啦,,看下你所需要的功能多少的可以选择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的。

网友D:
那就用msp430的5谢列的单片机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选用功能强大点的msp430,例如msp430f5529等等

嗯,多谢您的回答,公司要求希望一步到位,要用arm9做了,:(  小白一个要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RTU是可以的啦,,看下你所需要的功能多少的可以选择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的。 ...

嗯,多谢您的回答: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多谢您的回答,公司要求希望一步到位,要用arm9做了,  小白一个要跪了 ...

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