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的后端串接一个小电阻

楼主(2015-03-05):
运放的后端串接一个几十欧的小电阻是什么作用? 限流保护吗?

网友A:
应该是起限流作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起限流作用的吧。

:handshake谢谢前辈。

网友B:
限制运放的输出;
输出接RC更好,可以滤除运放本身的噪声(不是所有运放都适合);

网友C:
消除运放可能产生的自己震荡,起到隔离负载的作用

网友A:
我说的有点片面了,楼上的两位正解!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有些运放在输出负载过大时会锁住.

网友E:
有过流保护的

网友F:
除开过流保护的,当然还有阻抗匹配的功能吧。

网友G:
这个小设计的我参考的啦。。

网友H:
居然有这么功能,学习了
1.限流
2.阻抗匹配
3.环路补偿(为了放大器不振荡),这要具体分析了
4.RC消除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