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C3021驱动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5-03-05):
在没有触发MOC3021的情况下,可控硅就导通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接的负载是电机,下面是电路图,还有没有触发情况下的输出波形!file:///C:\Users\bill\Documents\Tencent Files\710418245\Image\Group\FO35V`D1Q~Y]80@)CQH%)VY.png另外请教一下c1,c2,R4,R5,R6的参数应该怎么算,用什么类型的电阻电容??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插件 金属膜电阻 和CBB电容

网友B:
Q1基极接个30K电阻到地GND。

网友C:
Q1基极接电阻到地,Q3接电容到OU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 金属膜电阻 和CBB电容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基极接个30K电阻到地GND。

不是光耦输入端的问题,把光耦1,2脚短路了一样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基极接电阻到地,Q3接电容到OUT-L。

Q1基极接电阻到地,情况还是一样;
Q3哪端接电容到OUT-L??接多大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Q1基极接电阻到地,情况还是一样;
Q3哪端接电容到OUT-L??接多大电容?

先试0.1,再并个电阻。测测这个电阻两边的压降,可以判断U1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试0.1,再并个电阻。测测这个电阻两边的压降,可以判断U1的状态。

电阻和电容接在哪两端?怎么根据压降判断U1状态?
另外发现个问题,把两个电容去掉就正常了,这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和电容接在哪两端?怎么根据压降判断U1状态?
另外发现个问题,把两个电容去掉就正常了,这怎么解释 ...

有了这两各个电容,G上的电压不是0了。

网友D:
Q1接基极电阻到地,R6选择功率稍大一些的直插电阻,C2选择安规电容,4与6直接可以接一个压敏电阻

楼主:
我把两个电容去掉了,输出就正常了。
所以,我分析:其实可控硅就一直没有导通,交流电是通过RC电路(R6,C2、R5,C1)跑过来了,所以一直有输出;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请大神赐教!!!

网友E:
拆下moc3021还有输出吗?

Q3的1、3脚并一个1K的电阻试试。

网友F:
LZ的所谓输出,不是电机转了,是测量输出端有波形,麻烦以后交代清楚。就是把可控硅去掉,有R6 和C2,输出端就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所谓输出,不是电机转了,是测量输出端有波形,麻烦以后交代清楚。就是把可控硅去掉,有R6 和C2,输出 ...

是有输出波形,电机嗒嗒嗒地响;R6,C2的影响不大;主要是R5,C1的影响;现在换了种接法就没事了。。。

网友F:
那是我理解错了,抱歉

网友G(2015-10-29):
引用 楼主:
是有输出波形,电机嗒嗒嗒地响;R6,C2的影响不大;主要是R5,C1的影响;现在换了种接法就没事了。。。 ...

换成什么接法了?最后定型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成什么接法了?最后定型是什么参数?

用3051,接法按规格书上的就行!!3021耐压不够,长时间工作会出问题!!!

网友H(2016-08-08):
这个是热水器的风机驱动电路吗

网友I:
是万和驱动电路

网友J(2017-05-18):
最后怎样的

网友K(2017-12-11):
最后用的是哪个电路,有做过EM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