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USB自动检测充电方案

楼主(2015-03-05):
请问是否有大神可以帮忙,提供一个USB自动检测充电方案给我?或者给一些思路也可以,感激涕零啊
情况是这样子的:现在我板子上已经有一个220V转5V,4A的2头USB充电模块,上面带有F75198自动识别手机选择合适的电流已达到快充的目的,原理图如下:

目前这个方案是没有使用锂电池的,是直接上220V转5V充电的。
现在想做多一个功能,就是当USB插上手机的时候,USB电源打开进行充电,当负载(手机)拔掉或充满电的时候,USB电源关闭,不进行充电。当USB充满电,手机没拔掉,当手机耗电,如98%的时候自动开启电源,再次充电的功能。
我想了好久以及查找资料,目前并没找到合适的方案,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哈哈!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
   当负载(手机)拔掉的时候,USB电源关闭,不进行充电。
       当手机拔掉后:请问还能充电么?…

网友B:
USB充电需要检测待充电设备的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就能准确判断充电状态,据我所知F75198只是智能识别手机的充电电流,还需要采样电阻侦测充电电流才行。

网友C:
看看附件的如韵电子充电线方案可否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附件的如韵电子充电线方案可否帮到你?

感谢你提供的文档,实在是很有帮助,我想问如图这样:
当充电电流大于350mA时,红灯亮是指进行充电?
当充电电流小于50mA时,绿灯亮是指关闭充电口?

网友C:
是的.
当然这里的350毫安和50毫安只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通过改变电阻来选择不同的阈值.
也可咨询如韵电子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