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场效应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5-03-05):
小弟在用IRFR1205这款mos管做LED驱动,栅极加的电压是5V,漏源电流达到1A时,mos管温度能达到60度左右,产品体积较小,没办法加散热片和风扇,请问这样用有没有风险,应该怎样改善来减少发热?电路图:

网友A:
60度不算高,你要在再恶劣的条件下,电流加大0.3倍能长期工作,就没问题。

网友A:
把栅极加的电压是5V,增加到7V左右,不要超过10V,可以降低开通损耗。

网友B:
没有电流控制么?如果让MOS管同时做开关和线性电流控制就会发热。

网友C:
T6  4脚串6.8k 接24V 试试

网友D:
楼主应该通过手册和VI测量,评估其工作安全性,简单一个“60度”毫无意义!

网友E:
VGS没到5v应该

网友F:
不到5V也查不到哪去

网友G:
负载回路串电阻,或二极管;

网友H:
VGS 太小,5V经光耦压降后很接近Max VGS(th),加大VGS。

网友I:
Q2的截止靠栅极下拉。栅极的下拉靠5.1K电阻。如果下拉能再强些,Q2关断能快些
可否把光耦输出管改成射极接地,集电极靠5.1K上拉。这样关断能快些,但导通会慢些。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将按照大家的意见一一实验

网友J:
楼主,你这个led驱动电路是不是少画了储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led驱动电路是不是少画了储能电感?

是要用PWM波调节光亮度,所以没有加电感

网友K:
好奇的问一下,图中没有反馈采样,楼主怎么判断LED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奇的问一下,图中没有反馈采样,楼主怎么判断LED电流大小?!!

并不是采用电流控制,不过实际电路板上有加采样电阻,做一个过流保护

楼主:
按照大家的指点,我首先将栅极驱动电压抬高到7.5V,发热丝毫没有减少。然后将栅极的下拉5.1K电阻改为1k,Q2关断能快些,发热明显少了,摸上去也不烫手了,通过1A电流,温度40度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大家的指点,我首先将栅极驱动电压抬高到7.5V,发热丝毫没有减少。然后将栅极的下拉5.1K电阻改为1k,Q2 ...

你这个用的PWM,开关损耗要考虑的。

网友L:
把5.1K改为1K确实能使栅极电荷快速泄放。另外,楼主用PWM控制调光的话,PWM的频率也会有很大影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5.1K改为1K确实能使栅极电荷快速泄放。另外,楼主用PWM控制调光的话,PWM的频率也会有很大影响哦 ...

我的PWM频率为10K

网友M:
如果没猜错的话,经过光耦后到达R38上的已经不是方波了,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N:
个人不太建议在发射极上串电阻控制输出信号,建议发射极直接接地,集电极上拉,一切信号从集电极上取,再做逻辑判断。

网友O:
光耦应用你要仔细研究,发光二极管与光敏二极管的电阻确定与CTR值有很大关系,根据你前面的二极管限流电阻,那么你光敏三极管的电流电阻要小于等于1.1KR电阻,你目前的三极管已经进入深度饱和,所以关断会比较慢,那么关断损耗是你温度偏高的原因

网友P:
大家说得对,要增大Vgs,那个datasheet给的Rds都是Vgs10伏的时候,5伏时候大很多。

网友Q(2015-07-25):
光耦应该接24V,而不是另外的5V吧?
像你这样采用另外的5V等于用5V来控制24V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