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在线监测电池输出采用哪种方案好点?

楼主(2015-03-05):
打算做一个电池输出实时监测系统,能监测3.7V、12V的锂电池、蓄电池等输出电流、功率、电压,初步考虑以下的方案:
1.CT、VT采集电流、电压+信号调理电路+MCU
2.专用电流/功率检测芯片+MCU,如TI INA219,电池输出串采样电阻,高侧采集电压、电流,I2C输出电压、电流、功率
3.专用电池电量监测芯片+MCU,如TI BQ27441,类似于2,I2C输出电压、电流、剩余电量、充电状态等

大家从不同角度讨论下三个方案的利弊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2015-04-16):
楼主还在做这个项目吗?

网友B:
电流测试怎么测可以保持高精度很关键

网友C(2015-06-25):
电压容易采集,用个运放做阻抗变换给到ADC采集即可,功率就是电压*电流;
关键是电流的采样,看楼主的成本预算,没成本压力的话,有集成的电流检测芯片,有成本压力,就用High side电流采样,一个采样电阻+高精度运放做差分放大,然后给到ADC采样

以真有效值算法为好,

网友D:
2比较好,成本和技术上比较合算,因为计量心片社会量大,阶低,3种,特有行业的应用,单阶高的,可以做。电池电量也可以做。常规的应用:电压,电流,功率,输出电能以2方案为佳,以1方案,要达到2的性能,硬件与软件付出的多好多。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