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图的作用是什么?本人对运放不是很清楚

楼主(2015-03-05):
本人比较小白。对运放了解不多。这个电路是抄下来的,看着像可调稳压源,不知道是不是。请帮忙分析一下原理,谢谢各位帮忙!!(方块里的字“move”、“+vs”、“-vs”都是电路板上的端子)

网友A:
‘move’ 同时调整正负电压输出绝对值。

网友B:
这是正负对称输出的稳压电源。
两运放的作用:左边一个是跟随器,输入阻抗很高,输出阻抗很低,它决定了正输出电压(+VS)比move端高1.25V。右边一个是反相器,使负输出电压(绝对值)恰与正输出电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负对称输出的稳压电源。
两运放的作用:左边一个是跟随器,输入阻抗很高,输出阻抗很低,它决定了正 ...

请问1.25V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或者可改进的地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1.25V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或者可改进的地方吗?

1.25V是LM317/LM337的基准电压。
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用两个OP07有点浪费了,用一个LM358就够了。

网友C:
还有就是LM317/LM337的输出和REF之间的100欧电阻可以不要,可以降低一点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1.25V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或者可改进的地方吗?

如5楼所言,1.25V基准电压是LM317/LM337自带的,在芯片内部。
其它的,5楼都说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LM317/LM337的输出和REF之间的100欧电阻可以不要,可以降低一点功耗

不可不要,LM317之类的芯片需要一个最小负载,若去掉100R电阻,输出完全空载时输出电压会‘失控’

电阻放在那里正是它的精妙之处,这样无论输出电压如何调整,这个'假'负载的电流始终不变, 1.25/100=12.5mA
当然,如果电路始终接入负载,且负载电流大于10mA,100R电阻即可以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