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盲孔

楼主(2015-03-05):
(无正文)

网友A:
6-8层以上
一般情况是BGA引脚非常密 才做盲孔

网友A:
否则没必要 的
至于你说的分割太厉害 这个你多虑了 顶多修改个别过孔位置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否则没必要 的
至于你说的分割太厉害 这个你多虑了 顶多修改个别过孔位置 即可 ...

原来这样,谢谢了。

网友B:
手机板差不多都要用到盲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