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KDS如何配置USDBM调试工具

楼主(2015-03-05):
KDS如何配置USDBM调试工具

楼主:
找不到文档,
坐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文档,
坐等

请打开苏州大学嵌入式学习社区链接,下载SD-FSL-KL25-CD(V3.3)KDS-20141009并解压。

在下图路径的文档里可以看到:

楼主:
终于装上去了,谢谢专家指点.

不过......................
这个usbdm好像很不稳定,经常没有反应............
然后就拔USB线..........
然后就重启debug或重启KDS.

是我没装好么?还是usbdm就这样,
大家都用啥调试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装上去了,谢谢专家指点.

不过......................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电脑什么操作系统,多少位的?

Kinetis微控制器支持很多种调试方式,最常见的就是JLink和OpenSDA

楼主:
我是win7,32bit系统

楼主:
这几天好像稳定点了,可能刚上手,不熟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好像稳定点了,可能刚上手,不熟悉吧

如果你用的是苏大开发板上的BDM,那么就按照3楼回复中的文档操作吧。
如果你有其他例如FRDM开发板,那么完全可以使用OpenSDA\JLink仿真器来调试你的Kinetis芯片。

楼主:
继续请教:
"PE原装进口调试器BDM 开发工具USB ML Universal USB调试器"
这个如何?我看淘宝价格可以承受
如果好用就买一个,免得深更半夜调试程序时疑神疑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苏大开发板上的BDM,那么就按照3楼回复中的文档操作吧。
如果你有其他例如FRDM开发板,那么 ...

我用的是飞锐钛克的调试版,按照苏打的文档设置的.
这几天稳定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
"PE原装进口调试器BDM 开发工具USB ML Universal USB调试器"
这个如何?我看淘宝价格可以承受

这个要看你主要烧录对象是飞思卡尔的芯片还是其他公司芯片也需要烧录。
如果只是用于飞思卡尔的微控制器而且公司能够报销的话,买一个BDM也是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
"PE原装进口调试器BDM 开发工具USB ML Universal USB调试器"
这个如何?我看淘宝价格可以承受

另外不推荐某宝上购买,你可以去飞思卡尔授权代理商那里购买。
UMultilink: Universal Multilink开发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推荐某宝上购买,你可以去飞思卡尔授权代理商那里购买。
UMultilink: Universal Multilink开发接口 ...

哪个某宝是号称是freescale的合作伙伴
这个没有仿照的吧
你的链接我早就看过,比哪个宝贵了快1倍了.我是自己花钱的,想省点钱买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某宝是号称是freescale的合作伙伴
这个没有仿照的吧
你的链接我早就看过,比哪个宝贵了快1倍了.我是自 ...

自己花钱某宝上买个JLink也能用呢。
或者买个FRDM开发板,板载OpenSDA放入JLink固件后也能当做仿真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花钱某宝上买个JLink也能用呢。
或者买个FRDM开发板,板载OpenSDA放入JLink固件后也能当做仿真器用。 ...

买了2个frdm开发板,还没有到货
如何下载jlink固件?
没有接触过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2个frdm开发板,还没有到货
如何下载jlink固件?
没有接触过这个

先按照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帖子学习到“图22 DEBUG-APP_Pemicro_v102.SDA文件”
此时将附件的JLink_OpenSDA.sda文件放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