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等效电阻

楼主(2015-03-05):
LM7809的稳压输出为9V,LM7805的稳压输出为5V,则在LM7805上的压降为4V,由万用表可知LM7805的输出电流为5.0001mA,是否LM7805与后面的电容C7与电阻R1等效为一个电阻接在
导线8与地之间,等效电阻大小为4V除以5mA,等于800欧。

网友A:
对7809来讲,8点对地电阻等效为9/5=不到2k欧(实际上比5还要多个1左右)

网友B:
测8线上电流
电阻 =9/测得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