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啦

楼主:
:QPMOS输出高电平时候,短路一下输出OUT到地,单片机就复位了,本意是检测到短路关闭PMOS输出,信号灯指示
示波器查看过短路时电源电压 跟检测引脚电压(7脚), 用镊子将OUT短路到地的时候,单片机很快被拉低,检测短路时间30到50us 定时器中检测的,蛋疼了
同样的电路换另一个芯片做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同一个品牌的芯片,型号不同,价位差不多
路过的帮忙分析下,对错都行

网友A(2015-03-05):
图呢?
楼主的描述 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楼主的描述 表示看不懂

:dizzy:纠结 谢谢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必须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
上图了 谢谢: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给出具体电路。

上图了 谢谢:dizzy:

网友D:
这图就是一个标准的5.2视力表啊

网友E:
:lol图纸不全,看不太清楚.

网友F:
上清晰详细图纸,“菜鸟不能懒”  说不清楚,大家不好分析

网友G:
加个电容/二极管把IC养着,别让IC掉电那么快.

网友H(点评):
正确答案在这里

网友I:
我以为是我语文没学好:L
看起来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就是一个标准的5.2视力表啊

别人给的就这样 见谅: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电容/二极管把IC养着,别让IC掉电那么快.

电容太大不合适

网友C:
看不清的图。
图中那个芯片是什么,如果是复位控制芯片,那么仔细去看器件手册,检查你用的方法和外围器件的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的图。
图中那个芯片是什么,如果是复位控制芯片,那么仔细去看器件手册,检查你用的方法和外围器 ...

:hug:芯片是单片机

网友C:
那必须给出管脚定义,否则谁知道?!OUT端又接在哪里?不知到底你是真懒啊,还是想藏着掖着。想获得有效的帮助,首先要完整、正确的描述问题和电路细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别人给的就这样 见谅

别人给的就别人解决啊...硬件问题软件解决不了

网友B:
图太小了,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人给的就别人解决啊...硬件问题软件解决不了

:dizzy:问题是别人用同样的IC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必须给出管脚定义,否则谁知道?!OUT端又接在哪里?不知到底你是真懒啊,还是想藏着掖着。想获得有效 ...

:shutup:没缠着,人家给的图纸就这样的,out脚应该是接雾化器的,但是我做测试的时候没用到那玩意
就是我Q1 PMS打开的时候,out输出高电平的,此时把out脚用镊子短路到地,单片机就复位啦,别人用同款IC做过是可以的,芯片电源跟地之间的电容接的也是一样的:P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别人用同样的IC能搞定

又是抄板.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