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充电及电源转换的电源管理模块

楼主(2015-03-05):
用在便携设备上的电源,采用单节锂电池供电,充电时转为适配器电源供电,有没有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啊,开始想采用bq24070方便快捷,可是QFN封装焊接麻烦。求推荐,才入门越简单越好。后端供电3.3V

网友A:
你充电电流多大?可以去看看贝岭的充电芯片 很便宜的 so-8封装 或者MPS的
至于切换吗 搞个PMOS 做切换 图自己想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充电  升压,就是个移动电源的功能,类似市场上口红机的移动电源,一个或者二个I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充电电流多大?可以去看看贝岭的充电芯片 很便宜的 so-8封装 或者MPS的
至于切换吗 搞个PMOS 做切换 图 ...

打算300MA可以吗?图上这么做可以满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  升压,就是个移动电源的功能,类似市场上口红机的移动电源,一个或者二个IC就可以了 ...

:)谢谢,看楼下我设计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算300MA可以吗?图上这么做可以满足吗?

MP2606

网友C:
电源切换电路,二极管和PMOS交换位置,这样电池的使用时间会长一些.
锂电池充电芯片,建议使用如韵电子的CN3162. 附技术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切换电路,二极管和PMOS交换位置,这样电池的使用时间会长一些.
锂电池充电芯片,建议使用如韵电子的CN316 ...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电源4.3V电压加在电池上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C:
不是的.
请参考所附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
请参考所附的电路.

谢谢啦~再请教一下,两个电源转换输入,后端需要供电3.3V,可以用一个DC-DC芯片吗,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C:
如没有特殊要求,用一个DC-DC或者LDO是可以的,这样的芯片应该很多,价格也很低.你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很多.

网友D(2016-03-21):
请问您有12V充电,以及外电源/电池自动切换的电路吗?可以买您的PCB和原理图:QQ3378747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