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芯片的short circuit current含义

楼主(2015-03-05):
在LM7805的手册里看到short circuit current为230mA,请问这个是意思把7805的输出接到地测得的电流吗?如果是为什么这么小?还有如何看7805的最大输出电流?我在手册里只找到测试条件中是500ma,还有就是最大输入电压,没有找到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A:
在LM7805的手册里看到short circuit current为230mA,请问这个是意思把7805的输出接到地测得的电流吗?这个理解是对的。
还有如何看7805的最大输出电流?我在手册里只找到测试条件中是500ma,还有就是最大输入电压,没有找到最大输出电流。没有最大输出电流一说,只有工作电流,工作电流也是在标准条件下的工作电流,条件很多的。条件不同,允许的工作电流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M7805的手册里看到short circuit current为230mA,请问这个是意思把7805的输出接到地测得的电流吗?这 ...

为什么短路测得的电流230ma反而比手册里给的500ma测试条件还要小呢?这个短路电流参数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只能说“输出对地短路”是一个试验条件
这个参数的定义只能看规定试验条件
至少有一点儿:它是与极限参数关联
所以它不是通常理解的测量值,而应是个“规定值”

网友C:
1A啊,数据手册feature介绍的时候就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短路测得的电流230ma反而比手册里给的500ma测试条件还要小呢?这个短路电流参数有什么作用? ...

这种电源块,内部有短路保护。

网友C:
这个电流会不会是输出对地短路后,芯片输入和输出相当于一个电阻,差不多50欧左右的样子。。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评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