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阻容复位

楼主(2015-03-05):
(无正文)

网友A:
也许他的意思是指电容电压变化的过程中,如果电源电压有波动的话,复位信号会产生多次跳变的情况。

网友A:
但是很多MCU的复位输入是有磁滞的,有波动也不会出现反复跳变的情况。。。。。其实有多次跳变应该也问题不大。

楼主:
是这位大神的。。《阻容复位电路中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B:
在设计MCU时已经考虑到复位RC上电压可能有波动,所以范围信号是送到一个滞回比较器(施密特比较器),因此复位过程中不太大的电源电压波动不会影响复位动作。
该电路最大缺点是下电时间很短又上电,电容来不及通过电阻放电,MCU将不能正常复位。往往用在电阻两端并联一支二极管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MCU时已经考虑到复位RC上电压可能有波动,所以范围信号是送到一个滞回比较器(施密特比较器),因此复 ...

好的。谢谢!

网友C:
纯RC复位电路确实有天生的缺陷。
1、电压存在波动时可能会导致部分器件掉电后重新启动无**常复位
2、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系统的电源假如上升沿太过平缓,也会存在系统上电后无法复位或复位时间不够

网友D:
RC复位电路最大缺陷是在电源电压短时间掉电或变低时,无法快速反应,如果再加其他元器件解决,反倒导致成本提高.
附如韵电子的复位芯片CN803/809/810技术规格书, 使用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