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压敏电阻,X2电容这样接有保护作用吗?

楼主(2015-03-05):
看到别的一个电路如图,只有一个安规X2电容 (0.1uf 275VAC)跟一个压敏电阻(10D471),没有接地线,没有Y电容,能起到什么左右,保护什么的,我感觉要保护至少也要3个压敏电阻,分别对地也要加,包括Y电容。像他这样是不是没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因为压敏电阻 X2电容自身的故障率来增加产品的故障率?请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A:
X安规电容是火零之间接呀  跟地没关系

网友B:
至少可以保护,交流部分的过压;
这个是最好加的;

对地的到是可以省;

网友C:
感觉现在有很多开关电源上面都是这样的,如果加上Y电容也未尝不可

网友D:
不是所有电源都需要接大地,在不存在接大地回路时自然用不上什么Y电容,别生搬硬套。楼主电路的保护是靠压敏电阻动作导致瞬时过流,继而使保险熔断来实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所有电源都需要接大地,在不存在接大地回路时自然用不上什么Y电容,别生搬硬套。楼主电路的保护是靠压 ...

感谢回复,我还想问下我们常规的家电控制板有没有防雷保护的,一般什么样的需要防雷,如果需要防雷的是不是就需要引入地线了,如果用压敏来保护的话是不是就需要3个压敏了?

网友E:
一些要求不高的电源
加个x电容简单滤波,加个压敏电阻简单的滤除浪涌电压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还想问下我们常规的家电控制板有没有防雷保护的,一般什么样的需要防雷,如果需要防雷的是不 ...

常规家电不需要防雷设计,家居的防雷应由开发商负责,高层建筑有相关的强制防雷国标。
防雷需要专门的泄放地回路,保护也不是靠压敏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F:
如果是二类电气没有接地防浪涌和EMI抑制这样加没错

网友G:
该电路工作原理同5楼所说。这样的电路如果能加上X和Y电容自然更好。但是考虑到成本,很多厂家都把某些保护电路缩水甚至是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家电不需要防雷设计,家居的防雷应由开发商负责,高层建筑有相关的强制防雷国标。
防雷需要专门的泄 ...

请教这个安规电容X2 参数怎么选择的?一般耐压好选择 ,电容值不好确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安规电容X2 参数怎么选择的?一般耐压好选择 ,电容值不好确定

电容值0.1-0.33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值0.1-0.33uF。

这个X2电容会不会存在选值不当(电容值、跟封装)一起故障,假定电压是合理的,谢谢

网友H:
不接地的情况下只需做差模防护。见图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X2电容会不会存在选值不当(电容值、跟封装)一起故障,假定电压是合理的,谢谢 ...

不会,只要耐压、材料选好就行,容量范围很大。

网友D:
补充:通常而言,电源功率越大,X电容的容量也越大,但不是无限度的增长,毕竟该电容不是用作功率因素补偿而是为了降低电磁噪声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通常而言,电源功率越大,X电容的容量也越大,但不是无限度的增长,毕竟该电容不是用作功率因素补偿 ...

感谢回复 ,请问这个电源功率大小怎么来定,这个变压器后端只是给控制供电的,很小的电流。但是从保险丝后网络标识LAC处通过继电器触点直接给电机供电的(115V/230V ,6/12A),这个电机的工作电流跟这个X2电容、压敏电阻参数选型有关系吗,目前是0.1uf 275V ,压敏10D471

网友I:
很好的贴子.学习了.对于电源EMC,经常看到X电容多,压敏电压再串个放电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这个电源功率大小怎么来定,这个变压器后端只是给控制供电的,很小的电流。但是从保险丝 ...

功率的大小是设计指标啊,你要是设计电源难道不会考虑功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