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 转换器的驱动电流只有10MA ,放大到700MA怎么做,求电路

楼主(2015-03-05):
(无正文)

网友A:
加一只三极管。b接da的输出,c接vcc

网友B:
加运放和三极管驱动;

或者功率运放跟随;

网友C:
要放大70倍啊,拿个达林顿管驱动一下吧。

网友D:
用一个运放啊.我记得500ma没问题.700应该能找的到吧,找不到就放2个.
三极管类会不会有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