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S高端不输出

楼主(2015-03-05):
电路如图
C:\Users\zce\Desktop
HIN和LIN是接在一起的,MOS管IRFZ44N的负载接的是半导体制冷片,U9的高低端分别控制Q1、Q7导通,U10的高低端分别控制Q2、Q6导通,实现半导体制冷片上电压极性的转变,可现在IR2110S的高端无输出,低端输出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问题:
1、跟负载是半导体制冷片有没有什么关系?
2、HIN和LIN接的是直流5V信号,VDD接的是5V,是不是一定要接PWM信号才行?
3、自举电容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大虾们,求指点啊

网友A:
自举实际上就是利用了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原理,用一个跳变的源,把交流信号抬高到更高的一个直流电位上去。持续导通,电容是隔直流的,就不会有能量传递到高端了,这类原理的这种芯片,驱动占空比到不了百分之100,要想满额输出,用555和电容二极管另行自举

网友B:
我暂时把那个停下来了,我要恢复一下 再继续前行

网友(2015-07-23):
引用 楼主:
大虾们,求指点啊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