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9C54使用74LS373扩展IO口出现的误动作,找不到原因,求分析

楼主(2015-03-05):
直接上图

楼主:
部分处理373程序
switch(aa)
                          {
                                   case 0xff:           //定义初始化的控制信号  所有继电器不动作
                                s0=s0&0xff;
                                P1=s0;
                                P2=0x1f;
                                delayms(10);
                                P2=0x00;
                                delayms(1000);
                                break;
                                case 0x01:                         //控制K1继电器
                                s1=s1&0x7f;
                                P1=s1;
                            P2=0x01;
                                 delayms(10);
                                P2=0x00;
                                 break;
                                case 0x02:                         //控制K2继电器
                                s1=s1&0xbf;
                                P1=s1;
                            P2=0x01;
                                 delayms(10);
                                P2=0x00;
                                 break;

楼主:
现在调试的结果是,有时候控制是对的,有时候控制会误接通其它IO口,导致继电器误接通。没人吗

网友A(2016-12-05):
引用 楼主:
现在调试的结果是,有时候控制是对的,有时候控制会误接通其它IO口,导致继电器误接通。没人吗 ...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请教

网友B:
锁存程序没写好